改装富斯I6

楼主(2019-07-04):
两节18650,一个6V稳压模块,一个6角开关可以切换原来的电池仓供电跟改装的2S供电,一个2S平衡头

网友A:
你这样改了电池遥控器显示的电压是多少?是稳压模块前的电压,还是模块后面的电压?

网友:
我直接3个18650,还加了一个5伏模块,可以给手机充电

网友:
6v稳压用那种?还有怎么知道电池没电了,什么时候充电,因为降压一直都是6v,会不会突然没电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改了电池遥控器显示的电压是多少?是稳压模块前的电压,还是模块后面的电压? ...

稳压后的电压

网友A:
那遥控器所显示的电压就是不变的,就不知道电池是否有电,直到稳压模块不工作,遥控器自动关闭,这样不合理。遥控器显示的应该是稳压模块前的电压。这是别人的图供参考

网友:
厉害啊,改了以后能合盖子就行啊

网友:
我直接买了两个五号电池大小的锂电池,装在电池仓里了!电压显示一直是6.88V,没电了电压会肉眼可见地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遥控器所显示的电压就是不变的,就不知道电池是否有电,直到稳压模块不工作,遥控器自动关闭,这样不合 ...

我这样改还是显示降压后电压

网友(2019-10-21):
知道I6的采样电压是多少V就好改了

网友(2020-01-03):
五伏升压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