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5):
请问哪位飞友大佬能告诉我这是个啥情况!我有一台四轴飞行器!飞行器我一上电!电机就转!电调我也按说明效准了!可是我怎么效准都是同样的!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楼主  你应该先说明一下飞机的配置啊,医生看病还得需要了解一下详细病因呢
比如  这个四轴是成品机还是组装机,是什么飞控的,基本的配置得给出来啊
最好再配上图片,要不大家想帮都帮不上你啊

网友B:
遥控微调的问题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应该先说明一下飞机的配置啊,医生看病还得需要了解一下详细病因呢
比如  这个四轴是成品机还是组 ...

自装机!4010电机!好盈乐天40A电调!极翼pro飞控!futaba14遥控7008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微调的问题是吗

不是的!我遥控还没开!飞行器一通电电机就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应该先说明一下飞机的配置啊,医生看病还得需要了解一下详细病因呢
比如  这个四轴是成品机还是组 ...

我遥控还没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遥控还没开!飞行器一通电电机就转

换别的遥控和接收机试试,看看是不是电调的问题,或者换个电调,看看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遥控还没开机

自装机!4010电机!好盈乐天40A电调!极翼pro飞控!futaba14遥控7008接受

网友:
极翼pro飞控   没玩过
但像F3或F4这类飞控  都是需要解锁的,遥控解锁后才能起动,还可以设置解锁后电机转或不转
我想你的飞控应该有解锁这个安全项吧
另外还有一个事,正常玩航模都是先开控,再开接收设备,防止接收误动作,关闭时先关设备再关控
你不开遥控先开飞机,是想试试失控保护吗??

网友:
是不是飞控开了怠速

网友:
听起来应该是飞控的问题了,细化的话挺麻烦的,有可能是程序,有可能飞控内的陀螺仪什么的出问题,注意安全吧别上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遥控还没开!飞行器一通电电机就转

不是先开控么?

网友:
飞控设置问题。像apm飞控就有一个参数是用来设置上电就解锁的

网友:
设置了上电就解锁

网友:
是不是电调的输出管击穿了,查一下?

网友C:
不是先开控么,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先开控么,查一下?

我还没开控

网友D:
飞控设置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设置问题吧

我刚刚开始是可以的用遥控控制!后来我不是要效准电调嘛!我一效准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好友发不了消息。wx:L2370463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