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起飞后漂移和炸鸡

楼主(2019-07-05):
起飞,起飞后状态良好

上升几米后无人机向一个方向漂移,速度有点快。

我是新手,不是很熟练

于是打算降落。微微打低油门后高度未减。

于是更大幅度打低油门,一个轴停转,后失控炸鸡

所有的校准都做过了。

配置是5010电机+40A电调+自己组装的电池和3D打印铝型材机架,但是这并不重要+APM飞控。

(没有在空中解体,是落地之后散架的,3D打印部分吸收大部分动能,所以铝型材毫发无伤)

自己组装的电池没问题。

我想知道,为什么
上升几米后无人机向一个方向漂移,大幅度打低油门一个轴会停转

谢谢
现场尸体惨照

地面站上的数据日志

网友:
电调校准好吧,

网友A:
不排除电调抽风的可能。电调校准未必每次都能成功,第一次起飞直接翻掉也大有人在,重新校准一遍有时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电调抽风的可能。电调校准未必每次都能成功,第一次起飞直接翻掉也大有人在,重新校准一遍有时就正常 ...

但是起飞后往一个方向偏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起飞后往一个方向偏是怎么回事啊

一侧电机转速过高,电调或飞控导致。

网友:
摔了个稀烂,你的这个是从多高掉下来的?

网友B:
好惨,如果是gps模式起飞的,那很可能是磁罗盘收到干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惨,如果是gps模式起飞的,那很可能是磁罗盘收到干扰了

请问,什么会干扰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会干扰罗盘?

高压电线架子,信号塔,只要是会产生磁场的东西都会干扰,有时候地下的东西也会干扰,就比如我老家院子里有个位置就有干扰,换个地方就好好的

网友D:
把日志传上来,也许能帮你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日志传上来,也许能帮你找到原因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ikf05rv02XDWGJImovwkg 提取码: 6tr7 ,能不能顺便帮我看看有没有IMU数据,我自己看不了,谢谢了

网友:
昨天我的f450 naza也这么炸了,

网友:
遥控没校准

网友:
摔了个稀烂,你的这个是从多高掉下来的?初学者不要飞这么高,安全第一

网友:
飞的太高?摔的够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