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你们的飞控一般都是安装在哪里的?

楼主(2019-07-05):
如题,你们的飞控一般都是安装在哪里的?我看很多都是装在机架中心板上部的,装在上部的话干扰是不是小一点?很少看到安装在中心板内部的,装在上部的话电池就只能下挂了,而且也不是很好看,还有再挂相机的话就有点麻烦了,请各位说说怎么样好点!

网友:
新手安在上面,老玩家一般都安在中间,设计一块快拆盖子方便检修,整体性更强。用微单就电池上挂,用狗台就电池下挂。飞控很少说干扰,只有磁罗盘受干扰。只要布线不要产生强磁场,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更简单说就是开源控一般放上面,商品控一般放中间

网友:
放上面的居多,中间塞电池

网友:
我的naza放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