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基站信号塔啥的对遥控距离有影响吗?

楼主(2019-07-06):
请问这种基站信号塔啥的对遥控距离有影响吗?想在河里玩遥控船,不到50米就失控。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这是4G的信号塔吧?

网友:
一般不会,这是手机基站吧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就是不超过50米(目测)就会失控

网友A:
不超过50米就会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超过50米就会失控

对呀,是因为这个塔的原因吗?谢谢

楼主:
来个大神帮解答下吧!遥控器是天地飞9

网友B:
你的控是2.4G的 和那个手机信号塔也不在一个频段上啊,不会受到干扰的,除非附近有很强的2.4G信号
还有一点就是先确认一下  在远离信号塔的其它区域  你的控和船的遥控距离是足够并没有问题的
如果其它地域200米以上都无问题,那就是信号塔附近有强干扰源
换地方也不好用的话就是  控和接收的问题了,检查一下接收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是2.4G的 和那个手机信号塔也不在一个频段上啊,不会受到干扰的,除非附近有很强的2.4G信号
还有一点 ...

好的,谢谢你,周末去个远点的地方试试

网友C:
上次在手机基站附近玩飞机80米,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在手机基站附近玩飞机80米,失控

那估计是有影响了

网友:
我飞机靠近信号塔 20米内 失控

楼主:
今天拆开发现原来是天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