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这样装会不会影响飞行?

楼主(2019-07-06):
刚入手新的山狗相机,广角镜头,云台装中间的话机架和脚架会遮挡相机的视线,于是把云图挪到靠机头那侧,这样会不会影响飞行?

网友A:
当然不会,飞控会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会,飞控会调平

重心偏移起飞的时候有可能会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偏移起飞的时候有可能会翻

六轴,放心玩。

网友:
重心偏一点不影响,偏多了就会出现起飞翻或部分电机电调负荷太大问题。

网友B:
宜兴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宜兴哪里的

城里的

网友:
重心偏一点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