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架飞机了竟然飞不起来

楼主(2019-07-06):
装机,接线确定无误!就是无法起飞,不只是电调问题(dshot600)还是飞控问题(大力f405飞控,翼飞45a电调 )
头都玩大了,找不出原因

楼主:
还请大神们帮忙!

网友A:
听声音飞控重启了。。。飞控原因99%
电调的话,就算烧了飞控也不会管电调死活,不会自己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声音飞控重启了。。。飞控原因99%
电调的话,就算烧了飞控也不会管电调死活,不会自己重启 ...

我也在怀疑是不是飞控问题,不上桨,油门是可以拉到顶的!电调的话,我在调参软件上试过没问题的。

网友B:
焊接有可能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有可能虚了

能不能推测哪个部位焊点虚焊呀

网友:
飞控重启了

网友C(2019-08-23):
楼主,你把你能飞的那台机,3号4号电机信号线调换一个位置试试看,估计和你这飞不起来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把你能飞的那台机,3号4号电机信号线调换一个位置试试看,估计和你这飞不起来的一样。

那我把这台机的3.4号信号线换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