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9-07-06):
这是哪里没弄好

网友:
罗盘校准

网友:
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
罗盘没校准或者坏了

网友:
罗盘没校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需要用跳线帽短接靠近input那一排针附近,最靠近GPS插口的那两个插针

网友:
那个插针不短接的话,默认为外置罗盘,短接后为内置罗盘

网友:
怎么都是用MP  有用QGC的吗  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