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吧友

楼主(2019-07-07):
小蜜蜂30a电调这个地方坏了怎么办啊?掉下来那个有找到

网友:
重新悍上去就行了

楼主:
我只有普通的焊芯,圆头的,感觉焊不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普通的焊芯,圆头的,感觉焊不上去

你到网上买助焊水,那个对上锡很有帮助!

网友:
感觉焊不上去

网友:
自己没那技术的话就上街找修手机的师傅焊一下。

网友A:
助焊松香需要常备,一到两元一盒。
把电烙铁头磨成斜面尖头,不用太尖
电烙铁头需要上锡,这个很重要,就是将头氧化层打磨掉,点一下松香再点焊锡,直到电烙铁头上覆上一层锡
这层锡将一直保护电烙铁头不氧化
用小镊子夹住掉落的小电容放到原位,用电烙铁头和锡丝同时点到焊接处焊接
这就是熟练工种,越焊越熟悉,你要拿修手机那不得收个30或50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助焊松香需要常备,一到两元一盒。
把电烙铁头磨成斜面尖头,不用太尖
电烙铁头需要上锡,这个很重要,就是 ...

好,我试下

网友:
说心里话,真没必要折腾,30ESC  没多钱的,玩飞机损失设备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