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大神们救救我的naza吧

楼主(2019-07-07):
我的naza出现驱动都能装好就是不连软件,什么情况。过十分钟响2声,电机自动颤动一下,一直重复。怎么解决?

网友:
把电脑时间调到2014年之前,用xp或者win10

网友:
有时间我可以帮你远程装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2019-08-25):
连接不到调参软件是么?去下载一个新的USBSER文件,把电脑里的USBSER文件覆盖一下

网友:
usbser.sys文件, 需下载此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