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失控日地球,naza v1自组3s3p18650

楼主(2019-07-09):
gps模式5颗星起飞,离地大概20米左右微打方向后失控往一面使劲飞,关控切失控返航,无用,坠毁苞米地!坠毁还在转电机,开控,切姿态模式停机。损失两根桨叶。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搜星不够?还是18650电池没预热

网友A:
naza飞控不是说很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飞控不是说很稳定吗

我也没找到问题所在,第一块电池没问题,换了18650,然后5颗星起飞,我怀疑是搜星太少了

网友:
naza在卫星少的时候,有概率飞丢。有过好几个案例

网友:
搜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星不够。

嗯,谢谢

网友:
naza飞控和零度的V3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那个时候的飞控基本上都有着很大的问题。 所以不建议使用naza有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网友:
星数不够,至少要6颗

网友C:
有的模友说搜星不够我才明白,前天飞的时候,开机看绿灯就飞了,结果四处摇摆,我以为是地磁的问题呢,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模友说搜星不够我才明白,前天飞的时候,开机看绿灯就飞了,结果四处摇摆,我以为是地磁的问题呢,才明 ...

我的是装了非凡osd才能看到具体收了几颗星,我的naza要收到12颗星以上才能稳定飞行

网友(2020-03-02):
罗盘干扰。

网友D:
起飞前做过指南针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飞前做过指南针校准了吗

我这个就是因为铁皮18650干扰飞控,后来电池下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