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推荐的平衡充大功率的

楼主(2019-07-10):
哪款比较好呢有没有推荐的充电电流要在15A左右的

网友:
充电电流要在15A左右的

网友A:
up300ac,精度很好。最大电流20安。不用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300ac,精度很好。最大电流20安。不用外接电源。

你看上图这个好用吗

网友:
干嘛要用这么大的电流?怕电池坏的不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上图这个好用吗

那个没用过,不发表评论

网友:
Pg说实话还凑乎,我有三台pg的充电器,c606  c610s t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