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2019-07-12):
各位魔友好,请问一下有知道能在浓烟里面能看到东西的摄像头吗

网友:
应该没有吧

楼主:
我是这样的,在穿越机上装上,热成像摄像头我在淘宝看都是好大,请问有知道小的热成像摄像头吗

网友A:
浓烟中飞?消防用的?可以装一个穿透力强一点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浓烟中飞?消防用的?可以装一个穿透力强一点的灯

不行吧,我看燥火烟大的话可能看不清吧,请问一下这位魔友你知道那款摄像头在烟雾里能看的清晰一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吧,我看燥火烟大的话可能看不清吧,请问一下这位魔友你知道那款摄像头在烟雾里能看的清晰一些吗

航模用的摄像头一般都不是为这种恶劣环境设计的,最多就是夜视能力好一点。浓烟对视线造成遮挡,必须要用光穿透浓烟才能看得清,光靠摄像头是没用的。可以去看看监控摄像头,也许会好一点。

网友:
红外热感应摄像头,电影可以穿墙!不考虑费用,可以考虑

网友:
电影里都是假的 无法穿墙的

网友:
双光摄像头啊

网友B:
这个得红外热成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红外热成像

我看了网上的,请问一下这位模友像热成像仪摄像头可以用5.8G图传传图像吗

网友(2019-08-24):
感觉得用热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