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模界大佬这是啥情况

楼主(2019-07-12):
本人新手刚入模界大坑,这是我装的第一个机器。
开始用大疆A2飞控装好后一切顺利。然后又试着用APM装,调试的时候就是这样。通电就滴滴滴叫个不停

楼主:
是我哪里没装好还是啥情况

网友:
代调试飞机

网友A:
apm飞控入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飞控入门还是不错的

就是不会装啊,惆怅。前辈可以加个微信指点一下麽497223199

网友B:
校准电调

网友C:
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油门行程

是遥控器上的行程麽   这个都教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电调

电调应该没问题   刚才检查飞控给电有问题   重装再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遥控器上的行程麽   这个都教过了

不是遥控器,是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遥控器,是电调

电调没问题的,装A2直接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没问题的,装A2直接起飞

换飞控要重新校准的,你在A2上已经校准了,所以插上就能用

网友:
电调在没有收到信号时都会滴滴提示!首先检查信号线连接,遥控器连接,这方面问题较大一点

网友:
为什么别人的地面站都是中文的,我下载的都是英文的

网友:
问题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