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stat接口是数据回传接口吗?

楼主(2019-07-12):
请问这个stat接口是数据回传的接口吗?例如电压数据回传

网友A:
估计不是的吧,要是是接回传模块的话肯定不会标注stat。看看遥控里面有没有关于回传数据显示的设置,如果没有的话肯定就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的吧,要是是接回传模块的话肯定不会标注stat。看看遥控里面有没有关于回传数据显示的设置,如果没 ...

我是华坑D10刷的机,回传功能还在摸索中,确认了,这个是卫星接收机的接口,并不是数据回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华坑D10刷的机,回传功能还在摸索中,确认了,这个是卫星接收机的接口,并不是数据回传的

接收机能连GPS?回传坐标?

网友:
卫星接收机的接口

网友:
卫星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能连GPS?回传坐标?

并不是,就是一个单独的接收机,类似于s-bus

网友B:
不是,dsmx带回传的需要买比较新的原厂接收机,标明带回传的才有.或者买橘子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dsmx带回传的需要买比较新的原厂接收机,标明带回传的才有.或者买橘子的接收机

谢谢,还请指明一下是橘子的哪一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还请指明一下是橘子的哪一款?

小的飞多轴,大的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的飞多轴,大的飞固定翼

副厂接收机都这么贵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