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用出Futaba的感觉

楼主(2019-07-13):
用过天地飞的都知道,推油时摇杆是阶梯的一卡一卡的。飞多旋翼时有时打高一点飞机就上升,打低一点飞机就下降。总是达不到想要的那个点。可以通过调节摇杆松紧使摇杆变得像Futaba一样顺滑一点(其实这是无法和Futaba比的,不过个人感觉差距也不是很大,可能我没怎么用过Futaba,所以感觉不出来吧!)。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1.天地飞控一个,螺丝刀一个,垫片若干(我用的是螺旋桨的垫片和普通的螺丝垫片)
2.把控拆开(天7螺丝拧下来后要注意把射天线的一个卡圈先挑上去,不然壳拆不开)
3找到油门的摇杆后面有一个金属片。一头用一个螺丝固定,另一头分为2片用2个螺丝固定,把这2个同一头的螺丝都拧下来(下图黄,红2圈里的)。
4.把黄圈里的螺丝拧到低一点红圈拧松一点,摇杆有卡顿的感觉就是因为红圈上面的那个金属片,所以我们把红圈里的螺丝拧松。这样就没有阶梯感了,黄圈里的螺丝不容易拧到最低。后面特别紧非常不好拧所以可以用垫片,我是用垫片。一般黄圈里的金属片要接近最低会有效果。
4.红圈上面金属片的可以不用管他,建议也拧上去。但是不要太紧不然还是有阶梯感。
最后我不确定这样做是否安全,不知道会不会有隐患,大佬请指错。只是个人娱乐一下。

网友:
哪有那么费劲  我告诉你 调好松紧力度后  用热缩管套住压簧(就是那个铁片)加热收缩好 就没有阻尼感了  建议手感松一些

网友:
学习呢,我的天地7放了几年自然就没有一格一格的感觉了,et12准备再放几年也就没有一格一格了,呵开个玩笑,

网友:
贴地飞7的遥感真的难受。再怎么调都难受。受不了粗糙的油门,在400内的入门控里,我个人觉得i6系列的手感最好。

网友(2019-11-20):
楼主 我明天拆一下 怕拆报废

网友:
经验。升级又需要经验,于是我把这我明白了。反正回帖15字就可以升级,还可以赚经验。升级又需要经验,于是我把这句话复制下来。遇贴就回句话复制下来。遇贴就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