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y6无人机碳纤机架,试飞成功

楼主(2019-07-13):
从玩f450到六轴,最后到y6

楼主:
不知道怎么传视频

网友:
不错,之后改善外观就更帅了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果然是最牛机长!

网友A:
这飞控安装方向还是第一次见。。。是不是设置了飞控方向?

网友B:
Y6是不是用6个同向螺纹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控安装方向还是第一次见。。。是不是设置了飞控方向?

是的,有参数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Y6是不是用6个同向螺纹的电机

和螺纹没关系,螺丝拧紧就行,不是自锁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