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吧友

楼主(2019-07-14):
win10 系统,一直连接不上bf,求吧友可有解决方案

网友A:
串口号,波特率选对了吗?

网友B:
没装驱动,还是驱动安装不了

网友:
以前我也是win10,不知道是不是系统不完整,飞控装好了驱动,结果还是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号,波特率选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装驱动,还是驱动安装不了

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

要到通信端口里面看,不是usb

网友:
通信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