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LRC F405 AIO飞控增加BN880和BMP280后罗盘和气压计时好时坏?

楼主(2019-07-14):
用DALRC F405 AIO做了架325的御动力,INAV固件,4S2200。先加了BN880的GPS,罗盘长期报错,有时又是好的,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硬件变化。刚还是好的,拔个电池再插上就报错了,时好时坏。取消罗盘后飞行一切正常,除了没有罗盘功能。
昨天实在找不到原因,换上了M8N,罗盘正常,我以为是BN880的问题,没在意,于是继续加了BMP280,还是正常。增加的GPS,罗盘,气压计数据都没问题。于是在家一个电飞了30分钟,想试试续航时间。完后充电。
早上准备外场试试,结果通电发现罗盘,气压计一起报错,GPS却正常。
实在想不出来啥原因会导致这样的问题,硬件软件完全没动。
向大神们请教!

网友:
罗盘,气压计一起报错,GPS却正常

网友:
你BMP280只接了供电和sda和scl?其他接口没接?

楼主:
已经OK了,改BMP280的供电为3x3的接口处3v供电就OK了。但是还是不知道为啥之前是好的

网友A(2020-10-03):
引用 楼主:
已经OK了,改BMP280的供电为3x3的接口处3v供电就OK了。但是还是不知道为啥之前是好的 ...

想问一下,接入的bmp280 和 罗盘 模块是什么型号的,不是最简单的那种电路版吧。

楼主(2020-11-17):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接入的bmp280 和 罗盘 模块是什么型号的,不是最简单的那种电路版吧。 ...

罗盘是GPS内置的,BMP280就是最普通的那种“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