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确实可以超长续航 f450,25分钟悬停

楼主(2019-07-14):
4s4p 力神2500毫安5c   总10000毫安,重800多克
ts835图传,
小蚁一代,
非凡n1 osd,
naza lite v1
原装gps,
2213 935kv,
1045桨
起飞重量大概2000克
预热一分钟,
悬停25分钟,
3.2落地回到3.5,落地电池温热,第一次飞,电池再用用可能更好一些,飞到多一半时间小蚁没电关机了,图传没信号也是醉了
电池组好花了140,包邮。性价比超级高,单价
7.4

网友A:
18650截止放电电压是2.85。你这电池还能继续飞

网友:
还能继续飞

网友:
前边有个16000飞一小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你是在吹。2213 935kv用4s?2000克还25分钟,必吹无疑

确实没吹,有视频,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截止放电电压是2.85。你这电池还能继续飞

嗯,3.2落地还回升了到3.5

网友:
放到3.0就可以了  留点余量

网友:
我用索尼c6电池,4s2p,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就是18650爆发力比较小

网友:
似乎很多人怀疑呢

网友C:
不能这么玩,这动力带这个重量,很危险!机动性能不够,四轴随时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么玩,这动力带这个重量,很危险!机动性能不够,四轴随时会炸。

在大野地里各种强度都测试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么玩,这动力带这个重量,很危险!机动性能不够,四轴随时会炸。

他这个也不算很重啊。

网友:
你要是用好一点的三洋电池。3400左右。那不得了。  不过还是得测试好,你这个飞机在暴力的时候。最大电流。 巡航电流。  然后确定你的电池能不能经得住这个电流范围。 那样会更安全。

网友:
发热吗?,电调和电池

网友:
好厉害哦,电池容量单位居然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