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吧友 图传电压问题

楼主(2019-07-14):
老哥们  我的图传 一开始电压很正常 有一次炸鸡后 图传不显示电压了    重新接线也没用 请教怎么办啊

网友:
怎么办啊

网友A:
osd问题吧,是不是电压显示一直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问题吧,是不是电压显示一直是0?

对 其他显示都正常 就电压一直为0  我现在都是靠bb响  飞远了听不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其他显示都正常 就电压一直为0  我现在都是靠bb响  飞远了听不见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不是在炸鸡后出现的,后来用这个贴里面的方法解决了,你也可以参考一下。但我发现apm的电压显示不是很准,锁定状态下校准的好好的,一给油电压就直往下掉(实际电压几乎没变),满油时误差都有3v了。不知道是我的电流计有问题还是天生就这样。

最近关于APM加装OSD后,看不到电压的处理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