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校电调的时候不卡转?

楼主(2019-07-15):
为什么校电调的时候不卡转?一正常解锁电机就卡转?pix2.4.6的

网友:
pix2.4.6

网友A:
调参软件校准电调,还是飞控,还是接收机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软件校准电调,还是飞控,还是接收机校准?

原来我这是p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