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TONE 大通SW401可编程灯带精品装机

楼主(2019-07-15):
首先来看看这款灯带官方的宣传图片,一共是三款:

楼主:
三款各有特点,第一款是白光灯,优点是装机简单,不用焊接信号线,灯亮度根据油门大小变化,缺点是灯光只有白色,不能编程。

楼主:
第二款是SW601一共六颗可编程灯珠,两端是端子插接设计,适合扩展装机使用,主流设计没什么缺点

楼主:
第三款SW401要着重介绍一下,这款灯带也是我选择的这款。首先,这款灯带集成了电机延长线电路板,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设计的,第一,装机美观,第二,更换电机可以从灯带位置开始,维护方便,第三,就是编程焊点设计的很成功,继美观又方便拓展其他灯带。缺点是装机和焊接难度较高,需要点焊接技术。

楼主:
下面开开箱了,简单介绍一下,大通送了两条扎带,扎带设计的很骚,喜欢喜欢,居然还有肥吱的留言,惊喜,好感爆棚

楼主:
开箱开箱

楼主:
灯带是联排的,需要手动分开,一般电子元件都是这样,灯带美中不足的是,焊盘没有去飞边毛刺,新手不注意的话,焊接不好容易造成相间短路,一定记得去掉一些焊盘的飞边。因为打算装精品机,所以对灯带进行了四边打磨,详见图片吧

楼主:
下面开始装机和焊接,推荐先焊接灯条的电源和信号线,后焊接电机电调线

楼主:
接线来焊接电机端和电调端,为了是线材与灯带处于一个平面,这里使用了比较特殊的焊接手法,这样正面焊接美观,背面满锡,提高耐流能力,焊接后,线材与灯条平齐,装到机臂上就很漂亮了,最后记得提前套上热缩管。

楼主:
其他三根机臂也是一样的,装好后别急着焊接,一定要先通电测试一下。

楼主:
重点来了,灯条的走线和十二根线,四并一,其中三根不剪断,其他线焊到上面,中间热缩管防护,最后出来的三根线接飞控最终出线方式,为了配这个大力的飞塔,我想了很久,最终找到了最优的布线方案。十二根线,四并一,其中三根不剪断,其他线焊到上面,中间热缩管防护,最后出来的三根线接飞控,细节全在图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研究。

楼主:
再发几个细节,可以看一下走线布线的细节,整理几乎看不到走线,线的汇总位置工整,尽量做到简洁可靠,细节看图。

楼主:
测试,飞机换了任何东西,都要作一下测试,我的方法是进行一个小型的台架试验,把飞机固定到可靠的位置,上电,大小油门全程测试,如没有问题,可以上天飞,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尽量发现问题避免上天炸,尽量降低风险,做到损失最小。

楼主:
最后来一些装机前后对比图,精品装机,体现的是细节,收货的是经验和满足感,这篇帖子希望能帮助有装灯带计划的小伙伴儿

楼主:
实际效果没法上传视频,发几个将就截图看看吧

网友:
不错,扎带骚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