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给油就翻

楼主(2019-07-15):
电机转向对,机降陈光安装也没有问题
但是一给油就翻,卖家说要调水平
怎么调

网友:
校准下电调。。。。。。。。。。。。。。。。。。。。。。。。

网友:
你飞控没校准吧,陀螺仪设置了没

网友:
什么飞控,不同的飞控,电机输出位置不一样,就算电机转向正确,电机通道接错,同样会推油就翻。

网友:
顺序电机旋转方向肯定错了,给油才会翻

网友:
电机通道接错

网友:
肯定是电机通道接错了

网友:
看看遥控器有没有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首先,你都没说什么机型,没说什么飞控,怎么给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