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读取不了SD卡,日志读不了,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7-15):
SD卡是好的,刷APM固件过不了SD卡检测那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f4刷apm吗?我上次遇到一次就是sd卡槽虚焊

Pixhawk飞控

楼主:
可能是板子出问题了

网友:
刷一个别的固件就行了。我之前一直不读取内存卡信息,刷了一个新固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