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问题,求教,大家进来看下,谢谢,

楼主(2019-07-15):
以前可以用的,没什么问题。这一年多没开过,最近试下,结果发现,地面站手机端不能用,插上手机,灯都不亮,插电脑上就行,,我开始以为是线的问题。重新做线,还是不行,,有人知道为什么嘛?apm的433数传地面端不行,插手机灯不亮。。电脑没问题,

网友:
小米的手机吗

网友A:
系统更新突然多了一个OTG开关,刚开始不知道也以为哪里坏了

网友:
插电脑上就行

网友:
OTG线的问题?

楼主:
以前可以的啊.放了大半年.现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更新突然多了一个OTG开关,刚开始不知道也以为哪里坏了

跟这个没关系..因为两台手机不一样.而且就算开了也不行啊

楼主:
线我重新做过.不行

网友B:
手机模式没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模式没对吧?

什么模式.灯没亮..不知道是没供电还是电压不够亮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模式.灯没亮..不知道是没供电还是电压不够亮不起来..

有的手机插otg要设置啥玩意儿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手机插otg要设置啥玩意儿来着

你想说的是开发者模式里面那个usb调试?
没用

网友:
胜多负少方法

网友(2019-08-14):
OTG不开手机不供电

网友C(2019-09-19):
打开OTG应该就好了  楼主估计换手机了  或者刷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OTG应该就好了  楼主估计换手机了  或者刷系统了

打开了OTG。测量还是没电压呢?什么情况。而且我手上4个手机都一样呢?问题是。以前用就没问题。但是最近不行了。怎么弄都不行。而且四个手机都一样。我就郁闷了
地面站刹电脑上就什么毛病都没有

网友:
没玩过,只能帮你顶

网友:
OTG线的问题吧,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
有otg功能手机,高通芯片一般都有,otg线要是没问题插上自动识别,跳个对话框连接就可以了,楼主反映的情况应该是线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