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3飞控

楼主(2019-07-16):
飞控插上电不久板子就开始发烫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短路,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短路,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量哪个地方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哪个地方电压?

电调BEC输入,板子上的5v和3.3v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BEC输入,板子上的5v和3.3v电压是否正常

还没接电调呢

网友:
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要说的再具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说的再具体些

还不够具体吗

网友:
我有个sbus接收机也这样,我把稳压管都换了还那样,单片机好像没坏,因为led正常闪,可能是发射芯片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不够具体吗

看看我的帖子!有个F3飞控的修理,比较详细描述了电源部分,和板子发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帖子!有个F3飞控的修理,比较详细描述了电源部分,和板子发热问题!

我的飞控还能够刷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控还能够刷固件

能刷固件也不能完全说主芯片没坏,比如莫个输出引脚烧坏,主芯片上电后会很热。但是我推测你的飞控是主芯片外围器件坏了导致芯片负载大,所以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刷固件也不能完全说主芯片没坏,比如莫个输出引脚烧坏,主芯片上电后会很热。但是我推测你的飞控是主芯 ...

从外表看,没有一个地方有烧毁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刷固件也不能完全说主芯片没坏,比如莫个输出引脚烧坏,主芯片上电后会很热。但是我推测你的飞控是主芯 ...

我刚才试了下,usb供电灯都亮,插上一个1s电池,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下,usb供电灯都亮,插上一个1s电池,没反应

用usb上电,测量3.3V稳压的输出端(第五引脚)是不是正好3.3V,哪个较低哪个有问题。也可以用小手指去挨个摸一摸,烫手的就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usb上电,测量3.3V稳压的输出端(第五引脚)是不是正好3.3V,哪个较低哪个有问题。也可以用小手指去挨 ...

同意楼上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sb上电,测量3.3V稳压的输出端(第五引脚)是不是正好3.3V,哪个较低哪个有问题。也可以用小手指去挨 ...

我加你qq了,叫随缘,你通过下,你是盘锦的啊,我把我手里的几个飞控都发给你,你帮我修修,配件我可以提供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帖子!有个F3飞控的修理,比较详细描述了电源部分,和板子发热问题!

我的那个f3和你那个帖子的一样型号,估计问题也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