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

楼主(2019-07-16):
我得飞控接到电脑上,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的端口号为什么不能正常显示飞控的呢,既然识别了驱动应该就安装上了吧,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驱动没打上  你这显示的端口不对

网友:
驱动没有正确安装

网友:
貌似驱动有问题

网友(2019-08-25):
驱动没装好吧,重装一下驱动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的,你安装的是最新的pixhawk版本固件,端口名称变成这个了,可以正常运行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