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模友

楼主(2019-07-16):
哥们向你们请教一下!我有台四轴飞行器!极翼p2ro飞控!40A电调!4010电机!我一切装好!遥控还没开!我给四轴一上电!电调滴一声就转!这是啥原因

网友:
电调油门没校准

网友:
电调行程归零   油门校准   全部校准一遍  连接地面站 设置

网友:
全部校准一遍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指导!我试过了!总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直接就转?很危险啊

网友:
可能和飞控设置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