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刷V2后无法解锁

楼主(2019-07-16):
我的是精灵2刷的V2(我改装的乐迪接收机) 刷机后校准指南针,[校准指南针后一直慢闪黄灯 ]无法解锁

网友A:
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解锁

你好,你原来也弄过吗?能聊一聊吗?

网友B:
黄灯是失去遥控信号  或者在失控状态  设置飞行模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灯是失去遥控信号  或者在失控状态  设置飞行模式看看

你也是精灵2刷的V2用的其他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灯是失去遥控信号  或者在失控状态  设置飞行模式看看

网友:
野生精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精灵2刷的V2用的其他接收机吗?

看你用啥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啥遥控

我的是乐迪At9S遥控器,接收机

网友:
找我向我求教

网友:
好帖,真不错的帖子。

网友:
乐迪舵量不对,要对着电脑设置,然后飞控校准。

网友:
进入调参软件,进入基础,遥控器,E通道反相就可以了。

网友:
问客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