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升级换脑无法刷固件,求助

楼主(2019-07-17):
如题,暑假来临手痒想升级遥控,然后,东西都备齐,一切顺利就是来到刷固件这一步变成傻子,一窍不通  ,请问各位怎么搞,一直提示连接错误。求解。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按提示的内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提示的内容试试?

没用哇

网友B:
固件对不对?

网友C:
确定焊接没有问题吗?只要焊接没有问题,最起码连接没有问题才对。

网友D:
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E:
软件重新安装。驱动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对不对?

是电脑无法连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焊接没有问题吗?只要焊接没有问题,最起码连接没有问题才对。

都没问题,换了几块mcu 测了通断都没问题,我还重新外接4线去下载器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重新安装。驱动重新安装试试

之前是3.9版本,升级到4.3还是没有,驱动也升级到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接没有问题

真没问题,我有点怀疑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下载器

准备换台电脑试试,不然就试试ISP能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