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上卖的57元昊宇云台GB203的部分使用心得

楼主(2019-07-17):
这款云台现在价格便宜,前些天入了一个,正好看到论坛上有人用328p写了个程序来控制,自己闲来无事,也写了一个,按照卖家给的资料,写好程序,连接云台,控制是可以的,至少俯仰能动作,但是,1.动作反应很慢,完全跟不上给的信号,要好几秒才能到位停下,2.横滚不知道为什么老是会偏掉,没找到原因!

补充内容 (2019-7-20 19:54):
程序源码在28楼,用得到自己下载,这个程序有一部分和这个云台没有关系,我是用来控制航拍相机焦距的。

网友:
和其他云台一样,也要调pid吧

网友A:
首先,这是多轴上用来航拍的,动的慢拍出来的才能看,要像舵机那样指哪打哪肯定不行。其次,其他记载云台拿在手里使劲玩一会儿也会歪。。。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还找卖家友好的聊了半天,但是上机飞没发现问题

网友:
能不能出个详细的教程看看啊?我买了一个云台和手柄,手上也有个328p,就是没有软件

网友:
呵呵,偏一点应该调云台轴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是多轴上用来航拍的,动的慢拍出来的才能看,要像舵机那样指哪打哪肯定不行。其次,其他记载云台拿 ...

我用的商品云台,反应很快,镜头对着一个方向,云台快速动作,镜头依旧很稳。估计还是程序不是完全兼容。设置没有调节好。

网友:
用来航拍的

楼主:
我试了一下,直接云台上电,不管给不给pwm信号,云台自检稳定厚过10几秒都会慢慢的横滚偏掉,而是偏的很大,这个偏肯定是不正常的,我以前的两轴云台就没有过这个现象

楼主:
或者也有可能还是控制信号没有完全搞清楚,还有其它信号要给

楼主:
这个云台其实俯仰调整反应慢还能接受,主要还是横滚会偏,这样就没法用了,也不知道云台怎么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是多轴上用来航拍的,动的慢拍出来的才能看,要像舵机那样指哪打哪肯定不行。其次,其他记载云台拿 ...

这个云台我不是使劲摇晃横滚会偏,而是上电后静止放在那里它都会偏!

楼主:
当然横滚也不是每次都偏

网友:
你跟这个帖子的大佬聊一下57元x翔三轴云台解码及其控制(带程序)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783

网友:
之前大佬发的只能调俯仰,你这个还能俯仰就比较厉害了

楼主:
是只能调俯仰啊,横滚不可以调的,但是横滚会自己跑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只能调俯仰啊,横滚不可以调的,但是横滚会自己跑偏

可能是你的云台有问题,,,,

网友:
你挂的gopro4么?还是用的其他配重?

网友:
请问328p还需要另外供电吗?能发下接线图吗

楼主:
328肯定要接电啊,一般板上有稳压,接12伏就行,没有稳压就不能接12伏了

网友:
横滚有问题吗
会不会跑偏

楼主:
我的有时会,别人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这个板子支持5-12v供电,您看下我这图对吗?

楼主:
错了,VIN 是12v正极,GND是0V,D9是给云台的,D3是PWM信号

楼主:
哦,如果你是用另外一个人的固件,那就是D2接接收机,D10接云台

网友:
根据他的程序能否改成两个通道啊,再控制方向。

楼主:
控制方向?哪个方向?这个云台以目前的资料只能控制俯仰!

楼主:
这个论坛怎么回事,图片都没法上啊

楼主:
附件是三轴云台控制程序源码,写的比较简单,328P 的 D3 是云台PWM信号输出,D4 是外部控制PWM信号,程序只做交流,请勿用于商业。

1000 Bytes, 下载次数: 104, 下载积分: 牛币 -10

云台控制程序

网友B:
请问给328p烧固件的时候插着usb还需要另外上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给328p烧固件的时候插着usb还需要另外上电吗?

那不需要,只要USB插上就行

网友:
求一个你买的328p链接

网友:
求328p购买链接

网友:
看到这个题目就很开心,先支持楼主,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方向?哪个方向?这个云台以目前的资料只能控制俯仰!

淘宝卖家的介绍里说可以通过PWM端口信号不同的占空比实现左右和上下控制,PWM信号周期5ms,200Hz,占空比24-36%控制云台上下俯仰控制,80-99%控制云台水平运动。不知有没有人测试过

楼主:
可以实现,我现在的程序是俯仰控制,没有加左右控制,没什么用!

网友C:
程序文件里没有pwm.h,编译不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文件里没有pwm.h,编译不了哦

自己百度找,很多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是三轴云台控制程序源码,写的比较简单,328P 的 D3 是云台PWM信号输出,D4 是外部控制PWM信号,程序只 ...

源码最地道,点赞!

网友D:
测试了一下,感觉控制时云台延时太大,没有那个hex程序反应灵敏。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E:
文件格式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了一下,感觉控制时云台延时太大,没有那个hex程序反应灵敏。不知什么原因。 ...

延时大是云台本身的原因,反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文件格式不对呀

?你是怎么用的?这是源码,需要编译再下到328p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用的?这是源码,需要编译再下到328p里

怎么导入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用的?这是源码,需要编译再下到328p里

我不会用

网友:
楼主,横滚偏是因为你没有输入启动信号,2khz方波,启动好了就完事了

网友:


网友:
楼主,新手。文件点击后扣牛币,但是怎么下载下来

网友:
我也是,5牛币扣除了,但无法下载

网友F:
吃了我5个币,为啥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吃了我5个币,为啥不能下载???

问网管啊,其他人可以下载啊!

楼主:
是不是网站有问题啊

楼主:
谁要留邮箱,我统一发送吧

网友F:
提醒一下,5个牛币用了,没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醒一下,5个牛币用了,没下载了

留邮箱,我发邮箱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留邮箱,我发邮箱吧

留邮箱

网友F:
网站有问题啊,一开始我只有5个牛币,点了你的下载,但5个牛币被收走了,显示牛币不足! 现在我有攒了10个牛币,重新点现在,10个牛币没了,但能下载了。cao 还有王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站有问题啊,一开始我只有5个牛币,点了你的下载,但5个牛币被收走了,显示牛币不足! 现在我有攒了10个 ...

估计网站是有问题,要的都留邮箱吧,我会发邮箱的

网友:
谢大神分享 受益匪浅

网友(2019-08-17):
楼主能发个邮箱吗,吃了15牛币了没下载到372669474@qq.com

网友:
2551160400@qq.com板子烧了准备在买一个整,求程序

网友(2019-09-24):
是不是要回复才能看到附件

网友(2019-10-27):
引用 楼主:
附件是三轴云台控制程序源码,写的比较简单,328P 的 D3 是云台PWM信号输出,D4 是外部控制PWM信号,程序只 ...

沒有檔案  已扣5     麻煩 bao56625@yahoo.com.tw   謝謝

补充内容 (2019-11-2 01:39):
謝謝大大  已收到   可是燒寫出現錯誤

补充内容 (2019-11-2 02:17):
錯誤內容   yuntai.ino:1:17: fatal error: PWM.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ation terminated.
請問是PWM.h版本問題嗎

补充内容 (2019-11-2 11:22):
PWM.h版本是 Arduino PWM Frequency Library v_05 放入yuntai.ino同一檔案夾中  燒寫沒成功過

补充内容 (2019-11-2 14:08):
抱歉  我把PWM.h放錯地方了  放入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libraries\PWM 可以燒成功了  啟動後鏡頭會慢慢轉向下   RC控制 沒動作  不知該修改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有檔案  已扣5     麻煩    謝謝

补充内容 (2019-11-2 01:39):

已发邮件

网友G:
謝謝樓主  收到了   燒成功了  啟動後鏡頭會慢慢轉向下   RC控制 沒動作  不知該修改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謝謝樓主  收到了   燒成功了  啟動後鏡頭會慢慢轉向下   RC控制 沒動作  不知該修改那裡 ...

云台问题吧,我的有时候也会这样,有时候又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问题吧,我的有时候也会这样,有时候又是好的

謝謝回覆
我有兩個雲台  測試都一樣  沒動作

网友(2020-03-03):
另一个hex一直刷不进去,着急

网友(2020-08-23):
先学习,还在找云台

网友(2020-11-25):
引用 楼主:
附件是三轴云台控制程序源码,写的比较简单,328P 的 D3 是云台PWM信号输出,D4 是外部控制PWM信号,程序只 ...

啊啊啊  正好需要这个~~~~大佬太给力了

网友(2021-02-24):
终于找到程序,NB

网友(2022-05-11):
购买5,下载-10 .。总共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