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元x翔云台程序已经有大佬发了,很多小白不知如何写入

楼主(2019-07-18):
写程序软件附件里有!源代码请坛子里移步大神的帖子。
感谢写软件的大佬,感谢写程序的大佬!我只上传而已!
软件打开后,选hex下载即可!
com口一定要选对! arduino型号也要选对!我选的是 Mini w/ATmega328!
软后选择文件,然后选择写入!
如果出现
avrdude.ex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
就是型号不对,usb口通讯错误!
如果对了,会出现很多代码!
我也外行,有表达错误的地方,请高手指出!

OpenJumper™ Serial Assistant 1.3.6beta.rar

hex 写入程序

网友:
是源代码还是HEX

网友:
不知如何写入

网友A:
请问这个可以用遥控旋钮控制吗?还是只能最上或者最下?

网友A:
压缩包里带hex文件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里带hex文件程序吗

压缩包里是把hex,写入 328的程序!hex请移步 高手原创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可以用遥控旋钮控制吗?还是只能最上或者最下?

用遥控器旋钮控制俯仰!可以角度控制

网友:
有没有大佬做的成品线啊

网友A:
请问下,迷你328p还需要另外供电吗?

网友:
能发下接线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迷你328p还需要另外供电吗?

vin 5v gnd 接地就行

楼主:
大佬源程序的帖子里有介绍!舵机信号输入d2,控制信号输出d10。两个地线(舵机信号地和云台地接一起)。vin 5v。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一下 很实惠的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源程序的帖子里有介绍!舵机信号输入d2,控制信号输出d10。两个地线(舵机信号地和云台地接一起)。v ...

我看我这个9v也可以

网友:
我这个板子支持5-12v供电,您看下我这图对吗?

网友:
能否把程序改成双路的,可以控制方向。

网友:
告诉你们

网友B:
大疆飞控直接可以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疆飞控直接可以控制

请问lite怎么接线?就是云台正负极,信号线接F1?但是我这个结了没反应啊

网友A:
求一个你买的328p链接,我买的烧写不了程序

网友:
求328p购买链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求一个你买的328p链接,我买的烧写不了程序

重新烧写一下bootload试一下

网友:
d2接的接收机信号线,d10接的云台信号线,接收机负极和云台负极以及降压模块负极相连接到了328p的gnd,vin接的降压模块正极,全部8.5v,然后莫名其妙烧了主板

网友:
arduno刷hex格式固件的时候电脑提示libusb0.dll丢失怎么回事

网友(2019-11-11):
引用 网友C:
重新烧写一下bootload试一下

怎么刷bootload啊?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A:
请问lite怎么接线?就是云台正负极,信号线接F1?但是我这个结了没反应啊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