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台机]-3D打印1:10攀爬计划

楼主(2019-07-19):
年初时想买辆攀爬,无奈成品太贵,正好手里有打印机,那就自己设计制作一辆。这几天一直在做,因为尺寸上还有些问题,进度比较慢,要边打边修改。这两天打好了减速箱,接下来几天打印前后车桥。暑假会持续更新,请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A:
真羡慕玩3D打印的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羡慕玩3D打印的   加油

嘿嘿,多谢兄弟支持

网友B:
我觉得我们可以交流下

网友C:
自己画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支持

感谢支持,因为要打的东西比较多,同学和家人都要用机器打东西,进度比较慢,最迟到下周三我就要把前后车桥都打出来,到时会继续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画图纸?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加油

多谢大佬ԅ(¯ㅂ¯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我们可以交流下

我的b站账号与此账号同名,更新的视频我都会发到那里,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我,凡是我知道的一定会详细解释

楼主:
后车桥打印好了,因为买的轴和轴承是过盈配合,所以我把轴放进冰箱冻上半天,等它收缩后再套。网购的紧固件一会儿应该能送到,我尽量今天就把后车桥装好。

网友F:
3D打印强度和精度都有点难控制,我用网上图纸打印两个1:10的四驱,装了好久,各种工具用上了,开几次齿轮就滑丝了,关键是做出来比买的也便宜不了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3D打印强度和精度都有点难控制,我用网上图纸打印两个1:10的四驱,装了好久,各种工具用上了,开几次齿轮 ...

待我做好下地测试一下,我的齿轮是从加工厂买的金属轮,轴虽然用打印件,不过强度还可以,我全力掰掰不弯,我用0.1mm层厚100%填充。

楼主:
这两天抽空用家里的磨刀器做了个电动砂轮,电烙铁坏了,只好用手把线拧上了。我打了个接合器和电池支座,本想把电机尾部的塑料盖拆了重打一个带母座支架的,但电机岁数大了没拆下来,就先这样吧,凑活用着

楼主:
刚才打好了避震大端支座,已经装配上了

网友G:
如果是用PLA打的,强度就很让人担忧,除了冲击、弯折、拉伸、扭曲,温度也是问题,超过60度。强度就开始下降。楼主用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用PLA打的,强度就很让人担忧,除了冲击、弯折、拉伸、扭曲,温度也是问题,超过60度。强度就开始下 ...

现在还没下地,具体情况确实不好说,先用打印件试试看,不行再想别的法子,其它件我觉得还好,唯独轴我不太放心

楼主:
今天主要修改轮毂尺寸,打印轮毂,轮毂由四部分组成,两个夹圈和内外壳,用12个M3*35内六角固定,通过法兰与轴连接。等待打印的时间顺手焊了个萝丽有刷电调。

楼主:
发一张目前的全家福,今天打了11个小时才打了两套轮毂,明天打完最后一套就装轮胎,然后是前后车桥,车架,这周末之前应该能组装个大概。今天等打印的时间焊了个小夜灯,我打算在灯前放张3d照片做个灯箱。

楼主:
今天把轮胎螺丝都上了,后桥也基本装好了,明天打印和装配前桥,如果时间充裕就把车架也做出来

网友H:
摩擦生热不会变形的吗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摩擦生热不会变形的吗兄弟

不清楚,下地再看

楼主:
下午打了前桥轴。我本打算用市面上的镀铬轴,但轴比轴承内孔粗0.02mm,以手头的条件没法套,所以改成打印轴,而受限于打印条件,打印机在打印超过110mm长的轴时会出现断层,躺着打轴则会遇到轴不圆的问题。所以我把轴做成了分段式,后桥轴由五段,前桥轴由三段组成,凸台是为了卡住轴承防止两侧半轴脱落。当然强度我是很怀疑的,先凑活一下,等做好了下地走两圈,有问题再说

楼主:
晚上打了舵机座,明天打前桥。

楼主:
前桥内部传动结构,轴不得已采用这种方式,最终效果还是要等车下地走走再看。

楼主:
前后桥基本装配完毕,正在打印车架,电调盒,电池座。

楼主:
本想锯轴,特意买了把锯,锯的时候才发现效果非常不好,不如用钳子大力出奇迹。前桥转向拉杆和联动杆都是用钳子夹断的M3拉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本想锯轴,特意买了把锯,锯的时候才发现效果非常不好,不如用钳子大力出奇迹。前桥转向拉杆和联动杆都是用 ...

用abs 应该强度高一点。能不能分享个图纸 兄弟。另外前后桥都没差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abs 应该强度高一点。能不能分享个图纸 兄弟。另外前后桥都没差速啊

第一辆车做来练练手。将来差速锁做出来后会加差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abs 应该强度高一点。能不能分享个图纸 兄弟。另外前后桥都没差速啊

pla强度没那么差,强度差可能是买了次品耗材。目前看这些件都挺结实的

楼主:
今天钳拉杆,一共8根拉杆,只用测2根尺寸。明天搞传动轴,然后装电子设备。

楼主:
除了电子设备和传动轴,整辆车基本完工,车壳暂时不做了,后面准备发视频到b站。第一次做水平还是差些,下地跑跑看有什么问题,下一辆车改进。估计下一辆车会在明年8月落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除了电子设备和传动轴,整辆车基本完工,车壳暂时不做了,后面准备发视频到b站。第一次做水平还是差些,下 ...

车设计大了,轴距460,轮距300,108mm车轮装着显小了,另外中部车架设计低了,比例不太协调。第一辆车只要下地能跑就算做成了,碰到的问题都会在下一辆车上解决。

网友J:
光看这SW设计就知道是高手啊。。
我也搞过。。船
SW尺寸错了。。重画。。关键是打印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光看这SW设计就知道是高手啊。。
我也搞过。。船
SW尺寸错了。。重画。。关键是打印太慢了。。。 ...

层主过奖了,我三月份时参加无碳小车比赛现学的SW。这个车的图纸虽然用了一周画完了,但后来修改了很多次,前后桥都重画过,直到这两周打印也是在不断修改,我发的图片是五月份刚设计完时的图纸,现在的图纸在很多细节上已经跟它不一样了。我觉得船应该更难画,很多曲面,这辆车图纸看着复杂但其实就是许多简单图形的拼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光看这SW设计就知道是高手啊。。
我也搞过。。船
SW尺寸错了。。重画。。关键是打印太慢了。。。 ...

层主说的不错,打印速度是限制进度的最大因素,再加上设计失误需要重打等情况,很拖累进度,这两个礼拜打印机基本每天要打十多个小时,看到现在这种情况我已经放弃打印车壳了

楼主:
电子设备安装完毕,车已经准备好了,今天下午去公园下地试一下。以后的所有视频都会发到b站,b站账号与此账号同名。

网友(2020-02-02):
学习了一口气看了楼主所有帖子

网友F:
这是我打印的1:10的四驱车,基本上能打印的都打印了,除了各个传动轴以外

前后带差速,中央差速器也有,不过跑的时候好像感觉不出来,当然了也没跑过几次
最后想说的是,pla打印齿轮太坑了,第一次跑了几分钟差速器里的齿轮就花了,现在基本都是当装饰摆在那看了,在考虑是不是再买个金属的差速器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打印的1:10的四驱车,基本上能打印的都打印了,除了各个传动轴以外

车做得很棒啊,等我转型短卡或者平跑向你取经(ಡωಡ) 齿轮和轴别打印,强度不够,我的攀爬用的打印轴强度也很差,只是能动的程度,最近在联系某宝加工金属轴。差速器齿轮不好搞,网上卖的太贵,打印强度不够,所以我的攀爬一直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