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升级后按键失灵,无法进入菜单

楼主(2019-07-19):
经过一番鼓捣,总算是连上刷了机,但新问题接踵而至。。。为什么无法进入菜单  苦啊,升级个控怎么这么多问题。求助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
按了按键是有响声的,就是进不了菜单

楼主:
好吧问题解决了,是我菜鸡把线焊短路了,但是4个三段开关和两个两段开关在通道监控怎么看不到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问题解决了,是我菜鸡把线焊短路了,但是4个三段开关和两个两段开关在通道监控怎么看不到变化

在通道监控的下一页,看你的三段开关的通道名称,然后设置,模型设置,混控,编辑你相应的通道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问题解决了,是我菜鸡把线焊短路了,但是4个三段开关和两个两段开关在通道监控怎么看不到变化

我还刚想给你编一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通道监控的下一页,看你的三段开关的通道名称,然后设置,模型设置,混控,编辑你相应的通道就好了

是摇杆输入都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刚想给你编一段呢……

不好意思,再开一贴有点啰嗦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通道监控的下一页,看你的三段开关的通道名称,然后设置,模型设置,混控,编辑你相应的通道就好了

通道监控下一页都没反应,旋钮校准之后才有反应,但是开关没反应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按照s大的接法加三段,都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s大的接法加三段,都没反应

按下一页没反应吗?这个页面

网友:
换个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一页没反应吗?这个页面

是hold和fmode还有sw那些摇杆输入没反应,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hold和fmode还有sw那些摇杆输入没反应,不知道为什么

你校准摇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校准摇杆了吗

摇杆校准了,校准前摇杆可用,旋钮开关不可用,校准后旋钮可用,开关还是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摇杆校准了,校准前摇杆可用,旋钮开关不可用,校准后旋钮可用,开关还是没反应

你再往下找找看看,我校准后就有用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往下找找看看,我校准后就有用了的

知道,那个界面,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