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控玩坦克

楼主(2019-07-19):
和一般控接法相似, 但有两个不同的地方
a) 炮管俯仰接 7 通道 (在一般控是插 3 通道)
按住 F1, 而后摇杆的上下的就是 7 通道
b) 炮塔旋转接 3 通道,(在一般控中插 4 通道)
Tiny 控的旋钮是 3 通道

视频地址

说明书下载地址

楼主:
  蓝牙控 才有这个功能

  或者你用伟恒的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控 才有这个功能

  或者你用伟恒的电调

还以为能找个玩炮的伙伴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车子好玩

网友(2019-08-21):
还是车子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