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地面站mp

楼主(2019-07-20):
在mp上,把所有设置校准好了过后,解锁过后立马自锁,而且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如下所示情况,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接电池。插上电池就好了

这个显示错误没有了,但是解锁依旧是那样,遥控器内扣解锁完立马自锁。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看看是故障保护哪里设置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故障保护里面把低电量保护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