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9-07-20):
昨天装了一个机子,测试电机电调时,转着转着两个电机就不转了,收油门再开,又转了,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出过同样问题,我的原因是动力电接的设备功率太大了,去掉几个3w的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过同样问题,我的原因是动力电接的设备功率太大了,去掉几个3w的灯就好了

我得只是电机电调机架,还没装其他东西呢

网友:
电调过载?或者有堵转现象?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输出功率不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得只是电机电调机架,还没装其他东西呢

我的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