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0mw 图传,供电电池用多大比较合适

楼主(2019-07-20):
想用2s或3s的。不知道用在固定翼上容量多少才合适

网友:
你要单独供电吗?大了影响飞机续航,够用就行!

网友:
单独供电

网友:
图传耗电不大,单独供电的话2000mah就够了

网友:
接个电流表测试一下电流,结合飞行时间,算算不就知道了!

网友(2020-06-06):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