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无刷

楼主(2019-07-20):
怎么可以让用调速器控制的电调可以通电马上启动 每次通电 调速器必须旋最小在旋大 才启动电机

网友A:
这是保护机制

网友B:
你想通电电机就转,把调速器调到中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保护机制

是电调问题还是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通电电机就转,把调速器调到中间就可以

油门调中间?

网友C:
保护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机制

电调还是调速器的保护机制
可不可以改了

网友D:
你是想做电风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做电风扇吗?

挖机 但是不是航模控 很头疼只能一直供电 这样憋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调问题还是调速器

电调叫电子调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机 但是不是航模控 很头疼只能一直供电 这样憋阀

接的电调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