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时pitch低频抖动厉害,该从哪儿下手?

楼主(2019-07-20):
抖动肉眼可见

网友A:
pitch的p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tch的p调高

谢谢大佬。我试一下,之前调到60也会抖,我再往上调调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试一下,之前调到60也会抖,我再往上调调看。

高频抖,就调低,低频抖就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