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兰斯757-4改双发,发动机推力线问题,请教前辈们

楼主(2019-07-21):
我这台757-4想改成双发的,,,但是发动机的角度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是应该像1一样,平行于水平尾翼。还是应该像2一样,平行于主翼。还是说应该多次测试,然后选择1到2之间的一个合适的角度。。。因为水平尾翼和主翼之间有一个夹角,所以不知道改怎么选择。

网友A:
按照原来推力线角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原来推力线角度呢

那可费劲了,,,那飞机机翼和发动机估计要分离。大概是这种角度。。。

网友:
推力线角度

网友:
还是算了吧,这东西一改,空气动力全变,改完那才叫四不像。双发之后受力点前移,形成低头弯矩,具体角度需要反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