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吧友

楼主(2019-07-21):
穿越吉图传对频对好但是却没有摄像头画面是怎么回事?    用的欧姆威600图传和雨燕2

网友A:
检查一下线,是不是接触不良?还是焊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线,是不是接触不良?还是焊错线了?

应该是线不行

网友B:
电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够

怎么说?电5v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说?电5v啊

网友B:
6--2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6--28v

额,怎么搞

网友B:
直接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电源

不行啊,还是没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