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57元昊翔云台的载机了,哪位大神破解一下航向电机的...

楼主(2019-07-21):
自从云台到手后研究了一段时间,感谢张东051、xingbangda大神的教程,可惜我在第一次控制云台的试验中给云台供电时插反了正负极烧了主板,目前又买了挤压变形的云台准备换主板,现在就等到货了。
之前就在网上搜这个云台的载机,一直没有进展,今天用“昊翔 狗4”作为关键词,度娘终于有了有用的信息了,但也只是一个网页而已,现在分享给各位大神,希望能够破解出另外两个轴的驱动方法,链接付下:
http://www.hansiji.com/thread/74468.html
这个机型好像真的很少见,X宝上也只有一家在卖,昊翔的网站上都没有这个机型。

网友A:
在一个卖家介绍看的

网友:
57元昊翔云台的载机

网友B:
请问,328p烧固件的时候,插着usb还需要再另外上电吗?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328p烧固件的时候,插着usb还需要再另外上电吗?

不用

网友B:
我今天也把主板烧了,d2接的接收机信号线,d10接的云台信号线,接收机负极和云台负极以及降压模块负极相连接到了328p的gnd,vin接的降压模块正极,全部8.5v,然后莫名其妙烧了主板,通电就动,然后无法完成自检,直接又买了两个板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加个好友交流下么,qq419301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把主板烧了,d2接的接收机信号线,d10接的云台信号线,接收机负极和云台负极以及降压模块负极相连 ...

请教一下你的板子在哪里买的呢,是单独的主板还是又买了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把主板烧了,d2接的接收机信号线,d10接的云台信号线,接收机负极和云台负极以及降压模块负极相连 ...

同病相怜!我是买了支架变形的云台,我叫卖家尽量发个相机框变形,机臂完好的。如果机臂没问题的话以后打印个相机框再装个三轴云台控制板,也算是物尽其用吧。
我是用接收机给328P供电,电调BEC输出电流完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卖家介绍看的

谢谢!希望某位大神能看到这张图,修改一下程序,造福我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你的板子在哪里买的呢,是单独的主板还是又买了一套

【万能订单批发补邮费】,椱ァ製这段描述₳HVWrY7jQmyI₳后到◇綯℡寳  是外框变形但是板子好的

网友:
接收机给328p供电的话,云台的负极和接收机的负极连一起接到GND,接收机正极接vic,接收机信号线d2,d10接云台就行了吧,我怀疑我是328p接错线才烧的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你的板子在哪里买的呢,是单独的主板还是又买了一套

【最新版 Arduino nano V3.0 ATMEGA328P 改进版超级好用 送USB线】https://m.tb.cn/h.e7MXLD2?sm=f2e652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椱ァ製这段描述$C2TXY7O8QL1$后到◇綯℡寳
程序在论坛搜云台就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新版 Arduino nano V3.0 ATMEGA328P 改进版超级好用 送USB线】https://m.tb.cn/h.e7MXLD2?sm=f2e652  ...

哦哦,谢了啊,你是把Arduino主板烧了,我以为你是把云台主板烧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能订单批发补邮费】,椱ァ製这段描述₳HVWrY7jQmyI₳后到◇綯℡寳  是外框变形但是板子好的

谢谢啊,我去找找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哦,谢了啊,你是把Arduino主板烧了,我以为你是把云台主板烧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

我是把云台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云台烧了,,

刚才看到你之前买云台的回帖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嘛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等待结果

网友:
继续回复,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2019-11-30):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云台烧了,,

不知道好几个月了,还能不能帮上忙,别买主板换,磁角度不同,除非从新校准,否则换主板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好几个月了,还能不能帮上忙,别买主板换,磁角度不同,除非从新校准,否则换主板不能用

非常感谢,确实换主板不行,我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