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450险炸鸡

楼主(2019-07-21):
周六拿着组装好的四轴回老家准备测试滞空时间,偷懒在自家院子测试(切勿模仿),检查-上桨-升空-定点!过了会儿发现有点掉高,便准备打杆切换到自稳升高后重新定点,没注意油门推杆较高,一切换四轴直接上窜,螺旋桨直接打到上当的电线,电线晃动四轴弹开,顿时心慌一批(心想炸鸡无疑),仔细一看四轴并未翻转,只是下降抖动的厉害,赶紧推油升高,并慢慢降落,那叫一个庆幸!过去一看,我去,2-3-4#桨不同程度受损,3#最严重!桨都这样还能安全降落,只是损失了一套桨,不幸中的万幸!所以,模友们一定要选好场地,仔细检查,安全第一!祝大家爽飞!围观吧!

网友A:
没炸运气。直接推油门不是一样可以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炸运气。直接推油门不是一样可以升高。

问题就在这,试了,定点悬停,推了没升高多少,所以才切换模式,可能是没调好吧

网友:
桨都炸成这样了,真的好危险

网友:
运气,好危险

网友:
有电线的地方千万别飞

网友B:
你这个桨怎么买的,我都一直买不到大疆电机能用的这种桨。普通的都是孔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桨怎么买的,我都一直买不到大疆电机能用的这种桨。普通的都是孔太小

我这付是APC1047正反桨,效果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付是APC1047正反桨,效果还可以

里面的孔够大吗?我以前买了孔太小装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孔够大吗?我以前买了孔太小装不进

我这个可以,买的时候最好和商家确认下

网友C(2019-10-29):
这是什么机架,看着真舒服,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机架,看着真舒服,我喜欢!

闲鱼上收的,铝方管机壁,碳纤维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机架,看着真舒服,我喜欢!

闲鱼上收的,铝方管机臂,碳纤维中心板!

网友(2020-01-12):
玩这玩意,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D:
电机用的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用的什么型号的

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