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ol垂起机型改装,美观大方上档次

楼主(2019-07-22):
vtol垂起机型改装,美观大方上档次
载机采用飞龙2160航测机,倾转舵机及碳管舵机固定座用的Planner舵机,飞龙2160是18mm碳管,出厂已经开孔刚好匹配安装。还走20mm和25mm的安装夹,就需要玩家自己在碳管上打孔了,建议淘宝一把3mm铣刀开孔,避免碳管毛刺。不要用普通钻头,价格就贵几块钱。

舵机链接
【新款倾转舵机机器人垂直起降无人机VTOL舵机金属数码金属矢量PIX】,椱ァ製这段描述VxYmYhHisF4后到◇綯℡寳

载机链接
【飞龙2160 航测机 单发 双发 垂直起降 固定翼 无人机 FPV载机】,椱ァ製这段描述CADTYhHR00w后到◇綯℡寳

x8改装后期上图
装机图下一期继续

网友:
垂起机型改装,上档次

网友A:
垂起的飞机出来也很久了,但是貌似没有见过有人做一个详细的测评啊,加了垂起之后,正常的续航时间还能剩多少??在飞行过程中性能如何,降落的时候从平飞向悬停转换会不会容易出问题啥的,貌似都没见有人详细解说过。是不是这玩意现在还不太稳定或者难度较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垂起的飞机出来也很久了,但是貌似没有见过有人做一个详细的测评啊,加了垂起之后,正常的续航时间还能剩多 ...

飞的话肯定难度大的多了,水平力转垂直过程中操作肯定存在力差,根据飞行速度高度都是变化的,那么这个过程的变化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起的飞机出来也很久了,但是貌似没有见过有人做一个详细的测评啊,加了垂起之后,正常的续航时间还能剩多 ...

你好,垂直起降目前2M翼展倾转机型留空50-120分钟是常见的,更长的也有,已经很多在做了,今年广东航展很多垂起机型,至于炸鸡在垂起上多了多旋翼辅助,降低了炸鸡概率。调试方面确实技术难度高。但是性能比纯固定翼或者多旋翼好很多,这种机型就是中和多旋翼和固定翼的优点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