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开关的放电器

楼主(2019-07-22):
没有开关的,放电器打火很严重,插头很快就会变黑,很影响寿命。(90S只是防止高电压打火高电流一样会损坏,而且更严重。)
直接用灯泡,放到电路板单层的还容易烫坏东西,所以这次采用立体电路板,使用4个75瓦的灯泡,总功率300瓦。
先把电路板焊接在洞洞板上,最好使用双面的,前面固定后面走线。
然后洞洞板固定在其他的洞洞板上,这时候用单面板就可以了,还便宜。
正极跟负极直接焊接上就好了。灯泡是不分正负极的,所以怎么接都可以,只要不短路。
然后焊接上开关,航模电池比较低,这个开关实际上12A都不会发热的,比较安全。如果追求更大电流的话,可以选择开关控制mos管或者电闸用的那种大功率开关。
最后的成品是这样的放电的,达成新成就3D电路板。不过这样做的话,资源挺浪费的,我正在想能不能用灯泡做一个锅。

网友A:
我一般放电都是回充回电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放电都是回充回电包.......

想问一下,3S电池能充回6S电包吗?有电包但是没这样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放电都是回充回电包.......

之前组装的电包坏了,现在想弄一个新的,但是没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3S电池能充回6S电包吗?有电包但是没这样试过

还是需要看你充电器的型号,有的支持12伏输入就可以直接用,有的充电器支持但是输入会限流功率不会很大。

网友C:
这个时间长了焊锡会融化吗?
我放电是用12V60W的白炽灯,也有些用电炉丝的,感觉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间长了焊锡会融化吗?
我放电是用12V60W的白炽灯,也有些用电炉丝的,感觉不安全。

腾空起来了,应该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3S电池能充回6S电包吗?有电包但是没这样试过

有充电器啊  所以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