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买的这个328p怎么没法烧录程序?

楼主(2019-07-22):
买了个三轴云台,论坛大佬们研究出了控制方法,我就买了个迷你328p,可是驱动正常,为什么烧写不进去?用arduino我不行,求救

网友:
用ch340要挑战的

网友:
用ch340应该是要跳线的,要在340芯片上引出dtr对接,你网上找一下,它跟2102不一样

网友:
我刷,不是用arduino刷的,我是按照之前改naza   gps的那个教程刷的。

网友A:
注意,电源vcc一定要接,不然不行,之前我不接也亮灯以为可以,但是结果证实,一定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源vcc一定要接,不然不行,之前我不接也亮灯以为可以,但是结果证实,一定要接

外接电源吗?

网友:
电源vcc要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电源吗?

我是说328p的vcc和ttl板的vcc一定要相连

网友:
你这个是nano,可能跟我这个不一样,我这个是pro mini

网友B:
看了一下楼上的回复,感觉都是错的。楼主的这个是Arduino NANO,板子本身自带CH340G。个人感觉有可能是328P的Bootloader掉了,可以百度下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楼上的回复,感觉都是错的。楼主的这个是Arduino NANO,板子本身自带CH340G。个人感觉有可能是328P ...

-能试的都试了,不行,醉了

网友:
ch340应该没带dtr引出,点下载后马上插上小试试

网友:
这款是有接好dtr的

网友C:
这个和我的一样的呀,我直接烧进去了啊,很简单,插上USB线就可以了,找到串口直接写

网友:
你这个是NANO ?要用328p吧

网友D:
如果我没猜错,你没有选串口,或者板子没选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没猜错,你没有选串口,或者板子没选型号

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我的一样的呀,我直接烧进去了啊,很简单,插上USB线就可以了,找到串口直接写

我这个就不行,求你那个购买链接

网友C:
【最新版 Arduino nano V3.0 ATMEGA328P 改进版超级好用 送USB线】,椱ァ製这段描述₴KgU4Y73kKcj₴后到◇綯℡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 Arduino nano V3.0 ATMEGA328P 改进版超级好用 送USB线】,椱ァ製这段描述₴KgU4Y73kKcj₴后到◇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 Arduino nano V3.0 ATMEGA328P 改进版超级好用 送USB线】,椱ァ製这段描述₴KgU4Y73kKcj₴后到◇ ...

请问用那个hex烧写软件,选的时候是min328吗?

网友:
芯片烧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不行,求你那个购买链接

找卖家,随便搜ge包邮的

网友E:
楼主可以先刷一下arduino那个开发工具中文件——示例——basics——blink(只接usb线就可以),上传成功后板子上有个灯会间隔1000ms闪烁一次,如果不成功,可以换一条质量好些的usb线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建议考虑重新写bootload。我当初也是这样,板子上的灯快速闪烁,不能上传程序,重新烧写bootload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先刷一下arduino那个开发工具中文件——示例——basics——blink(只接usb线就可以),上传成功后 ...

谢谢,已经解决了,换了三个软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换了三个软件

换的什么软件啊,我问题跟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的什么软件啊,我问题跟你一样

4193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