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富斯一代8通PWM接收机

楼主(2019-07-22):
网上早就放出富斯的通讯协议了,我们先来做一个一代的8通接收。
需要的材料除了自己设计的PCB外,还需要如下元件:
1.PCB板为了更容易看懂,我设计的PCB板全部采用了直插原件。
焊接非常简单,直接插入元件,焊接固定就可以。

2.焊接排针
我一般喜欢先焊接排针,注意不要焊歪了,先焊住一只脚,看一下是否正,如果不正可以校正。排针建议买三种不同颜色的,红、黑、黄(或白)。一般红色放中间为正极,黑色在最外面为负极,黄(白)色靠近芯片为信号线。
三排都焊接上

3.焊接LED灯
LED灯有正负极,要注意方向,脚长的为正极。按板上标注的进行焊接。
4.焊接电阻
焊完给指示灯串的电阻,阻值1K至10K都可以。1K的话灯亮一些,10K稍暗。
5.   焊接单片机
焊完排针后焊单片机。如果你是第一次焊接,建议给单片机焊个IC底坐,方便插拔、重新烧写等操作。如果你已经熟练了,就直接把单片机焊接上。不需要IC座了,毕竟这东西也有重量。接收机是越轻越好。

网友(2022-01-17):
引用 楼主:
10.本PCB板设计的时候支持外部晶振,位置在104电容的位置。上面芯片烧写时采用了内部晶振,所以可以不焊接 ...

想看看

网友(2021-10-16):
很好 再次记号!

网友:
我下载了资料了,回去做的试一下,怎么对频啊

网友:
这个帖子真的是很好,我又可以自己DIY了,谢谢了

网友(2021-09-05):
引用 楼主:
10.本PCB板设计的时候支持外部晶振,位置在104电容的位置。上面芯片烧写时采用了内部晶振,所以可以不焊接 ...

很棒的说     LZ能把共享的文件放baidu网盘吗

网友(2021-07-17):
这个就厉害了

楼主(2019-07-22):
6.焊接降压芯片
因为7105无线模块需要用3.3V电压,所以选用AMS1117-3.3作为降压芯片。
7.焊接电容
5V以上10uf电容一个及104电容。
8.焊接A7105无线模块
A7105为2.0间距的针脚,焊接时要注意,它比较娇气,我一开始焊坏过好几个,慢慢掌握。
9.插入上烧写好的芯片,完工。

焊接过程是不是非常简单,如果你不能在5分钟之内搞定,那就找些板子多练练焊接。

网友A:
这个电压显示准吗?

楼主:
10.本PCB板设计的时候支持外部晶振,位置在104电容的位置。上面芯片烧写时采用了内部晶振,所以可以不焊接。如果用其它固件,就可以焊接上相应的固件。

我试了以下固件都可以跑起来,供大家参考学习。

网友:
没有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显示准吗?

一代协议没有电压回传,等我稍后发二代协议接收机。

网友B:
接收机是越轻越好!!! 同感 同感 !60cm以内翼展的飞机 还是能轻就轻
楼主发的这个做出来可以达到一个9克舵机左右的重量,所以我尝试把电路图改小了一下,主芯片改成贴片,周边还是保持插件,好焊接,第一次画,估计有缺陷

尺寸是 3.5cmX2.2cm   楼上的尺寸应该是 4cmX3.3cm

Sprint-Layout 6.0 画的  文件在后面 大家可以参考下(pcb已打样 还在路上)

网友: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到呢?

网友:
期待大佬们后续更新

楼主:
怎么删除不掉呢?

网友C(2019-09-07):
一代协议不是pp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代协议不是ppm吗?

弄清原理的话,想要咋输出都可以。

网友(2019-10-24):
厉害了都是电路大佬

网友:
电子大神,好帖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本PCB板设计的时候支持外部晶振,位置在104电容的位置。上面芯片烧写时采用了内部晶振,所以可以不焊接 ...

之前网上有种用stc15w104单片机的PPM接收,但是固件已经找不到了,请问楼主大神,stc15w104单片机的富斯接收可以使用这里面那个固件呀?

网友(2020-04-05):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是越轻越好!!! 同感 同感 !60cm以内翼展的飞机 还是能轻就轻
楼主发的这个做出来可以达到一个9克舵 ...

怎么样,可以使用吗

网友:
请楼主联系微信moz8com,领取论坛赠品谢谢您的技术分享

网友D(2020-05-28):
楼主大神你好,我照着你这个做了一洞洞板的接收,使用了内置晶振的固件,成功对频,但是插上舵机来测试每个通道的中位都偏呀,在遥控器上微调也没什么太大效果,重新下载了固件也还是老样子,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么

网友(2020-08-14):
引用 楼主:
6.焊接降压芯片
因为7105无线模块需要用3.3V电压,所以选用AMS1117-3.3作为降压芯片。7.焊接电容5V以上10uf ...

二代可以用?????

网友(2020-09-14):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神你好,我照着你这个做了一洞洞板的接收,使用了内置晶振的固件,成功对频,但是插上舵机来测试每个 ...

没办法解决,是固件的问题,所以不要再做这个了,有缺陷,无法校准电调和舵机中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是越轻越好!!! 同感 同感 !60cm以内翼展的飞机 还是能轻就轻
楼主发的这个做出来可以达到一个9克舵 ...

老哥在哪打板。请发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6.焊接降压芯片
因为7105无线模块需要用3.3V电压,所以选用AMS1117-3.3作为降压芯片。7.焊接电容5V以上10uf ...

非常好的帖子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本PCB板设计的时候支持外部晶振,位置在104电容的位置。上面芯片烧写时采用了内部晶振,所以可以不焊接 ...

没的币了怎么办,项目要顶起人多才行呀

网友(2020-10-25):
很好,有个疑问,为啥分那么多中晶震版本?

网友:
今天做了一个,可以用,奇怪的是第一通道没信号。。。会不会单片机坏了?线路检查是好的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是越轻越好!!! 同感 同感 !60cm以内翼展的飞机 还是能轻就轻
楼主发的这个做出来可以达到一个9克舵 ...

超级赞

网友(2022-10-07):
大佬有富斯ia6b接收机固件,能发一个不?475432306@qq.com

网友:
这是某鱼借的图片,这个卖家不爱搭理,我有个同款欧拉无人机拆下来的富斯ia6b接收机,能对频,就是没输出,能不能请教一下,v:18974008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