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IBOT交作业系列】3代8通微型接收机SBUS、PPM拉距200米测试

楼主(2019-07-22):
昨天高温天气跑去拉距,要热晕了

先亮个相吧
8通微型接收,3.7V-5.5V供电
自焊1mw最轻0.3克
1mw贴片0.6克,1mw贴片0.8克
常规1-8PWM,PPM,SBUS,电池检测

使用的遥控器是前段时间改的枪控
天线用的与接收机一样的软天线,内置天线

测试起始位置,控挂在树干上
第一次用的1MW自焊24L01+,3cm天线振子
200米的位置保持稳定
再走远就开始断断续续亮灯丢信号了
因地形原因中间有个金属亭
正好挡在中间,不过1MW也就是这距离了

然后用背贴泽耀100MW,10cm的天线
约270米的位置保持稳定,远一点点

因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电磁环境不同
测试仅做参考!!!!!

视频是测试100MW微型接收机
在270米左右距离,没有亮灯丢失信号
这个位置待了有1分钟多
确定信号没问题才拍视频
只拍了二十几秒,太热了
补充一点:遥控发射模块是100mw
拉距表示的是遥控器能控制接收的距离
接收模块的功率作用在回传信号的距离
对于接收的1mw与100mw,并不会增加控制距离
对于200米和270米,只是存在个体差异
比如天线长短,振子长度,阻抗匹配度等多种因素。
以上个人理解,如有错误,望指正。

视频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滴神啊!还没来得及摆个POS就被偷拍啦!

哈哈,你暴露了你的ID

网友B:
接收机做的不错  焊贴片不易

网友:
不容易啊,这热的天,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做的不错  焊贴片不易

确实费劲。。。费眼

网友:
可否分享一下pcb文件

网友(2019-10-29):
固件,,源码,,,